单列圆柱滚子轴承的轴向间隙如何控制,控制多少为好?

楼主(2014-04-07):
单列圆柱滚子轴承的轴向间隙如何控制,控制多少为好?

网友:
谁和谁的轴向间隙?最好上图。

网友:
《轴承设计》,这本书中都有,自己查。别人告诉你,没有权威性也没责任性。

网友:
要看整体“轴”的结构
单讲一个轴承没有意义
比如
一根轴
前端是固定
后端是游动
用在前后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网友:
单列圆柱滚子轴承除非内圈外圈都带有挡边的,否则,不存在轴向游隙问题。
内圈外圈都带有挡边的单列圆柱滚子轴承,也没有轴向游隙问题,因为它的轴向游隙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调好。

网友(点评):
大侠,LZ问“轴承的轴向间隙”,问他“间隙”什么意思,没下文了。

网友(点评):
也不知道LZ是不是问轴向游隙。

网友(点评):
这种轴承一般只是承受径向力

楼主(2014-07-02):
轴向间隙就是轴向游隙

网友(点评):
那轴承种类?单列CRB基本的有N、NU、NJ、NUP等。

楼主:
NUP系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UP系列的

你的问题是什么?想控制NUP轴承的轴向游隙?
请见5楼一两酒大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