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图纸中标注尺寸数字的高度一般用多少

楼主(2014-04-07):
求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3.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mm

a0.,a1,a2的也是用3.5的吗?

网友B:
富士康的标准是A4是2.5,A3应该是4.5,其它的可以按照比例算出来的

网友C:
应该是3.5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士康的标准是A4是2.5,A3应该是4.5,其它的可以按照比例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3.5mm吧

网友B:
A3是3.5,之前弄错了,不好意思,A5到A2是1.8,2.5,3.5,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A3是3.5,之前弄错了,不好意思,A5到A2是1.8,2.5,3.5,5.7

哦,谢谢

网友(2014-06-04):
用5号字就可以了。

网友:
/ ^+ B& l! t, T8 I' x富士康的标准是A4是2.5,A3应该是4.5,其它的可以按照比例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