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力和行程怎么求时间

楼主(2014-04-07):
如题
现知道一个弹簧的拉力1200N, 要拉一个偏心轮 偏心轮的行程是64mm,多少时间能啦到位

网友A:
用物理的知识来算你这问题,这很复杂,而且条件不够,弹簧的拉力是根据变形量而变的,偏心轮的偏心量不能代替负载的大小

网友(点评):
不用物理的知识来算这问题就要用秒表了。

网友(点评):
我就是不知道 该用哪个物理公式来计算,你都需要知道哪些条件你能说下不

网友:
楼主给的条件确实不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物理的知识来算你这问题,这很复杂,而且条件不够,弹簧的拉力是根据变形量而变的,偏心轮的偏心量不能代 ...

拉簧啦到64mm的时候的力是1200N   你能说你要知道哪些条件么?

网友:
偏心轮是否带有其它负载?
偏心轮的转动惯量?
偏心轮的质量?
偏心轮轴的支撑形式?摩擦形式?摩擦系数?
弹簧的结构尺寸和质量?
弹簧的安装位置?
偏心轮的起始角度?终止角度?
是否会出现回弹?

网友(点评):
能告诉我计算方法 你这么多问题我也说不清楚啊 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簧啦到64mm的时候的力是1200N   你能说你要知道哪些条件么?

你最好要说明你的设计思路,要实现什么动作,各机构的动作配合要求。看需不需要计算这个时间。  说实在的咱没算过,

网友:
就这条件,你去求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