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4、M12螺栓,默认的螺距是多少?1.5?1.75?还是2

楼主(2014-04-07):
液压法兰接头用螺栓一般会标示M12、M14,请问这个默认螺距是多少?之前以为默认是1.5,自己选用时标了M12*1.5,结果出错了,螺栓拧不进螺纹孔

楼主:
望有经验的师傅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M12 粗牙的是 1.75,上网查下很容易查到的啊

网友(点评):
查资料,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A:
看与什么配和的牙距,粗牙、细牙,一般普通是粗牙,M12*P1.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与什么配和的牙距,粗牙、细牙,一般普通是粗牙,M12*P1.75

什么配合的螺距不清楚,样本上只标了M12、M14,所以就是想知道这个螺距,谢谢大侠啊

网友(点评):
一般的不特殊注明的就按粗牙螺纹对待

网友B:
M14标准螺距2,M12标准1.75  ,基础的东西记不住可以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4标准螺距2,M12标准1.75  ,基础的东西记不住可以查手册

谢谢大侠高见,收获非常,说明液压设计手册没仔细看,惭愧!

网友(点评):
厉害,一语道破梦中人

网友(点评):
M16的螺距是2.0, 是不是记错了啊,兄弟。

网友(点评):
不但惭愧,应该很惭愧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配合的螺距不清楚,样本上只标了M12、M14,所以就是想知道这个螺距,谢谢大侠啊

那就是普通螺纹的标注啊,粗牙螺距可以省略标注的,可以看看机械制图关于螺纹标注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普通螺纹的标注啊,粗牙螺距可以省略标注的,可以看看机械制图关于螺纹标注 的

ok,非常感谢~

网友:
M10是1.5 M12是1.75  M14是2 M16是2

网友:
液压管接头一般用的是细牙螺纹, 不标螺距就是默认是粗牙螺纹。。

网友:
液压法兰接头用螺栓一般都是粗牙螺纹,你在设计时不用标注螺纹螺距,直接写M12、M16即可。只有液压管接头之类的选取需要注意,它们大多都是细牙螺纹和锥管螺纹,看你相配的液压油管内丝直径了。

网友:
不标注时,螺距为默认螺距,即为粗牙,粗牙与细牙不同,每个螺纹对应的粗牙只有一个尺寸,具体查表,而细牙有多种可供选择。

网友:
细牙的要标注的 别的都是粗牙啊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啊,应该是1.75

网友C:
不标注螺距,一律默认为普通粗牙,细牙必须要标注。具体螺距多少,一查手册就明白!都是标准的东东,不要那么懒。养成翻手册的习惯,是做机械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标注螺距,一律默认为普通粗牙,细牙必须要标注。具体螺距多少,一查手册就明白!都是标准的东东,不要那 ...

谢谢~,基础没学扎实还是不行啊,向前辈学习

网友(2015-09-21):
是的,查手册。不标注位粗牙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的不该发出来

网友:
不标默认粗牙,细牙需要标注

网友(2019-05-11):
默认都是粗牙,很容易查到螺距的,细牙才需要标注螺距,内外螺纹都不标螺距可以配合,一个标了一个不标八成是配合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