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1/4"的二分锥管螺纹。。

楼主(2014-04-07):
ZG(R)1/4"的55度锥管外螺纹,车外圆时,大头车到13.157,然后根据1:16的锥度及锥高算出小头起刀点直径?
假如起刀点在Z3,长度20,,则算小头起刀点    为  (13.157-X)/23=1/16  对吗?
谢谢1

补充内容 (2014-4-7 22:50):
(13.157-X)/20=1/16,外圆大头车刀13.157,小头车刀11.907,
然后螺纹刀安全位置Z3,则  ( 13.157-Y)/(20+3)=1/16   .螺纹刀起点X轴坐标 11.719   R为-0.719   查表得螺距I为1.337
彻底晕啦!
大神快来呀!

网友:
做锥螺纹,严肃点的话是要买个量规的,

有了量规就简单了,先一点一点少量试切,期间用量规检查,直到合格

再将最后一刀的参数,输入程序即可

算有点烦,不小心还搞错

楼主:
已经做了个WKg3/8,环规验证结果螺纹大径乃为小头尺寸.不知对否?

网友:
我模糊映像是大头查手册,小头落在环规端面的阶梯面中间,反正你数控车,角度几乎绝对准确

具体没玩过,不一定对

个人感觉大头理论尺寸是13.175,但你车大到13.8什么的问题都不大的,小头影响到螺纹配合密封长度,要控制,这是个密封液体的螺纹

我不是老手,只供参考

楼主:
我怎么车出来,小头为13.157然后根据锥比和锥长算出大头的尺寸,用环规旋上后刚好到反面的台阶最高处。

楼主:
我明天上个图和程序,大家来看看对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车出来,小头为13.157然后根据锥比和锥长算出大头的尺寸,用环规旋上后刚好到反面的台阶最高处。

别太拘泥于计算数据,

小头和最高处平,不高出,也大致合格,

稍微减少点吃刀量,不就落在两台阶中间了嘛

你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车锥面时小端轻微小了点,或者车螺纹吃刀稍微大了点

网友A:
楼主放心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心车吧。

螺纹手册上查的的锥螺纹大径是小头外径的尺寸吗?  然后根据锥比和长度算出大头的大径对吗?
螺纹手册上查的的锥螺纹小径是小头螺纹底(螺纹刀最后一刀)的尺寸吗?

楼主:
这个我是按照螺纹手册上R2 1/4做的!
这个WKG1/4”是用来检测ZG1/4“吗? ZG1/4'’是现在的R2 1/4吗?

楼主:
下面是从仓库找到个RB 3/8的环规,按螺纹手册上R2 3/8的大径小径尺寸做的!
RB 3/8是什么意思??
外圆刀车出小头直径16.5(螺纹手册查的大径16.6,做小10丝),然后锥比是1比16。 车出Z-20
则(X-16.5)/20=1/16      X=17.85    X即为20长度的大头直径。(做小10丝,车至17.75).
然后就用G92 车螺纹,螺纹刀车至X15.15(螺纹手册查得螺纹小径为14.95,但车到15.1就能刚好配合啦。可能是螺纹刀刀尖半径的原因吧),R值为R-0.625.  R=20*TAN(1.7899度)=0.625  为负值。 螺距F1.337

请问师傅,这步骤和方法对吗?

下面是按上面步骤车的。

从来没做过锥螺纹。。。。大后天就要批量生产了!求看看步骤对不。谢谢!

网友B:
应为我也不是熟手,不是车间一线的,弄得满吃力的,查了机械手册,查了锥螺纹数控车指令,以下说得是否对,要你自己和你们工程师商量判断的,

先看截图,我认为16.66是基准平面上螺纹的外径(大径),也就是螺纹牙顶直径,小径就是螺纹牙根直径,基准距离取基本值为6.4,所以圆锥的小端直径为16.66-6.4x1/16=16.26,

外螺纹最小有效距离取基本值,为10.1,你取了20,显然太大,会照成螺纹太长,照片上看也感到明显比我平时看到的锥螺纹长,个人感觉取13足够,
那么大端直径就是16.26+13/16=17.07

ZG1/4,是老国标,和R2  1/4是一样的,

至于RB 3/8,WKG 1/4,是什么意思,搞不清楚

我不是老自信的,另时查的,要你自己判断

网友B:
你估计会想,小端车大了,为什么量规检查还大致合格呢,应为这种螺纹是牙侧面密封的,内外螺纹牙尖处有很大间隙,

另外,该螺纹拧入必要长度后就卡死了,你20长度,很大一部分没用的,露在外面难看,用到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估计会想,小端车大了,为什么量规检查还大致合格呢,应为这种螺纹是牙侧面密封的,内外螺纹牙尖处有很大 ...

说的有道理,配图上是这个意思!

您的意思是16.6是Z-6.4时x轴的尺寸,小头直径按基准距离和锥比求出。大头外径同理?
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配图上是这个意思!
那个基准长度6.4是根据螺纹大小螺纹手册上查询的吗?
您的意思是16.6是 ...

不客气,数控车z,x方向我不清楚,6.4你看附表2上面查的,10.1也是查的,配图上不完整螺纹的长度,你只给很短就可以了,应为你数车退刀,想出就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为我也不是熟手,不是车间一线的,弄得满吃力的,查了机械手册,查了锥螺纹数控车指令,以下说得是否对, ...

上图中的基准直径就是下面表格中查询到的螺纹大径!对吗,如果是对的一切都明白啦!

网友:
首先说下ZG1/4、PT1/4、R1/4是同样的螺纹。ZG是老国标、PT是日标、R新国标
 牙型角为55度、1;16锥度的非管密封螺纹,通过三角函数得出Tan1.783,Tan1.783X螺纹起点到终点的距离=R(外螺纹为负)
例如:长度为14的R1/4螺纹
已知大径为13.157,那么小头直径为13.157-Tan1.783x2x14=12.28538045
以上为完全为自己对螺纹的所知和观点,欢迎纠错

楼主:
嗯,谢谢指点。
13.157是不是1/4锥螺纹的有效旋合长度的基准外径(大头)呢?

网友:
对,大径就是基准直径,你注意细看上面那位朋友发 的那张图

楼主:
搞明白了。谢谢各位热心的社友!
前面我的计算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