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轴承用3件好还是两件好

楼主(2014-04-07):
如图转盘轴承,第一种是3件,没有保持架,方便拆卸,
第二种是两件,有保持架,第二种是标准规格的转盘轴承

请大家比较下哪种好

网友:
第一种对装配要求比较高,在间隙控制和受力均匀度方面应该不太好

网友:
首先楼主应该说说工况、载荷,另外第一幅图不太清晰,没有保持架,应该是用隔离块,你应该问问专业公司的售前技术咨询、把你的工况、载荷说说,他们可以给你选型设计

网友A:
看具体工况,第一种,只能在轻载条件下使用。

网友:
适用你所使用的工况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工况,第一种,只能在轻载条件下使用。

请教一个问题  在载荷比较大的情况下  这种转盘一类的东西只能用回转支承吗?

网友(2014-05-23):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  在载荷比较大的情况下  这种转盘一类的东西只能用回转支承吗?

不尽然。
但是回转支承的安装接口已经留好,设计维护较为简单。
但如果倾覆力矩很大,只能用回转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