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 45号钢 内孔焊缝 用什么刀片好!转速!进给量!吃刀量!多少合适! 请知道....

楼主(2014-04-07):
数控车 45号钢   内孔焊缝   用什么刀片好!转速!进给量!吃刀量!多少合适! 请知道的师傅讲下!谢谢

网友:
YT15就行,别开窍,转速200以下,进给自己看吧,数控车干这玩意 ,多费床子啊,真败家,应该用普车,如果焊得不好,疤疤癞癞的,先用角磨机类的换小铣头,磨掉高点,再车,打字太累,立马给点分

网友(点评):
主要在焊接,他焊的好,你老好干了,焊的不好,坑人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