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与孔的综合工艺求助

楼主(2014-04-08):
最近遇见一个问题,(图纸见下),利用C6132A 先做左侧孔,后做外螺纹时候,会把孔给夹变形。先做外螺纹后做孔时候,会把螺纹弄坏。搞得吃不好睡不着,求给位大侠能够帮忙给出点好的工艺。
ps:材料是q235,尺寸精度和粗糙度没有标注,精度都是下偏差为0.01,上偏差为0.粗糙度为3.2.

网友:
做个与螺纹配合的螺纹孔工装(带螺纹孔的黄铜柱,钢的也行,但可能会伤螺纹,还不好卸),然后先做右边螺纹,再把工装装上,夹着工装做左边的孔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单件生产,倘若做个与之相配的内螺纹会不会有点浪费?

楼主:
这个只是单件生产,倘若做个与之相配的内螺纹会不会有点浪费?

网友:
夹φ30或者φ30右边的外圆。

网友(点评):
应当可行,中间尺寸没标,总长也有15mm长,可以夹的。

网友(点评):
抱歉,中间尺寸为10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个可行,直径最大30处好夹

网友(点评):
10毫米完全可以夹的

网友:
做个和螺纹外径很接近的开槽夹套,夹螺纹不易坏,

夹套还可以用尼龙做,更不易夹坏了,

网友:
单件的办法是,先加工左侧完毕,

再在其根部卷一张宽10的牛皮纸,三爪夹住,加工右侧

网友A:
加工设备问题.放在我司加工方法多得很.

网友(点评):
嗯,只有c6132A

网友(点评):
可以先做左侧.做实心的,然后夹左侧加工螺纹,再后做一个夹具,用加工中心开孔.(加工中心开孔好快,夹具又很好做)

网友:
修软爪,夹左端时爪子与工件接触面要大一点,靠中间台阶夹持,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软爪全包的话还会有变形吗??

网友:
可以先加工左侧孔,做心轴,再装夹左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设备问题.放在我司加工方法多得很.

可以先做左侧.做实心的,然后夹左侧加工螺纹,再后做一个夹具,用加工中心开孔.(加工中心开孔好快,夹具又很好做)

网友(点评):
这里只能用C6132A。。。。

楼主:
其实我想求助的是,能不能帮我排个工艺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