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动平衡

楼主(2014-04-08):
现场调整风机静平衡的相关计较来讨论一下!

网友A:
我们公司也有这个方面的设备,不过不是我负责,但是很感兴趣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也有这个方面的设备,不过不是我负责,但是很感兴趣啊,哈哈

相关资料传上来分享一下嘛!

网友B:
可以大致介绍一下情况,说不定不做这一行的也可能提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大致介绍一下情况,说不定不做这一行的也可能提点经验。

就是小型离心风机,振动一直比较大,请专业厂家做完动平衡一段时间后还是老样子!

网友(点评):
请专业厂家做完动平衡一段时间后还是老样子————之后的情况?

网友C:
见过车间的师傅调试小型发电机的动平衡,速度还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车间的师傅调试小型发电机的动平衡,速度还很快

具体方法如何?

网友:
我是去一个电机厂面试时去车间看得,具体的描述不上来。不好意思

网友D(2016-09-15):
我给你说个土办法。手动盘叶轮,看是否总是停在一个位置,把最低点坐上记号,多盘几次看看是不是一个点,若果是对点加配重,一直盘到叶轮停止时不是固定点即可,对了  没有讲转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说个土办法。手动盘叶轮,看是否总是停在一个位置,把最低点坐上记号,多盘几次看看是不是一个点,若 ...

谢过,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点评):
灵敏度有多少

网友(2020-07-27):
风机可能有轴承问题或窜动,造成一段时间后出现不平衡。

网友(2024-09-20):
风机一般都做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