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A点在1个气缸来回动作1次作用下走4个位置

楼主(2014-04-08):
如何让A点在1个气缸来回动作1次作用下走4个位置,先到哪个点没要求

网友:
你可以让气缸推一个齿条,齿条带齿轮,齿轮固结摆臂,摆臂就拨动销子在螺旋槽里走动,历经多个点。
这个是以前的一个构思,不是专门为您这个弄的。仅仅是一个思路。
仅供参考。

网友:
一楼的想法 和我一样

网友:
取这个4个点位的中心,让这四个点在一个圆上。然后通过相应结构,将气缸的直线运动转化成转动(通常都是齿轮齿条,当然,用回转缸最合适)

网友(点评):
呵呵,是的,说漏另一个要求。需要在4个点分别停留,时间可调

楼主:
呵呵,是的,说漏另一个要求。需要在4个点分别停留,时间可调  发

网友:
最简单的,在气缸上装4个接近开关,但没有定位精度,

楼主:
几天不在,帖子沉下去了啊

网友A:
将四个点做成一个带弧形轨道,然后在买气缸的时候带磁环和磁性开关,即接近开关,将气缸的行程选在能到达四个点位置中的最长行程,在程序中设置好每个位置停留时间,但是磁环定位精度不完全准确,这是需要在装一个光电开关(建议)或行程开关来限制他继续往下走,我们经常叫做双保险行程开关

网友(点评):
能停留下来吗,气一断,就会回原位i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将四个点做成一个带弧形轨道,然后在买气缸的时候带磁环和磁性开关,即接近开关,将气缸的行程选在能到达四 ...

你可以不使用快速排气阀,直接连在电磁阀上,电磁阀(三位五通阀)选哪种在中位时进气口和排气口都堵死的那种,要求密封性比较好,这个就要求买国外的了,可能价格比较贵

网友(点评):
停止精度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不使用快速排气阀,直接连在电磁阀上,电磁阀(三位五通阀)选哪种在中位时进气口和排气口都堵死的 ...

停止精度不是太准,但是你可以考虑用机械方式定位啊,比如你这个东西到那个位置用一个装置让他固定,如果使用机械定位的方法倒是可以用一楼给你的那样的构思,具体气缸的定位精度有多好你可以跟气动元件厂家沟通,我经常和smc打交道,感觉他们的技术支持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也看地方的技术支持,或者说看看气动元件生产厂家能不能给你更好的方案,如果精度太高肯定达不到,其实我感觉最好是用电机定位这样更好,在电机上装一个旋转编码器就可以解决的,这个定位精度很准的,想你这样的要求一个气孔控制四个点我还没有见过,但是我 做过控制两个点的,效果还可以,但是我的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最终采用了3个气缸,走X,Y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