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请教:我家近期在开发一个新产品,长度为356的轴

楼主(2014-04-08):
我家近期在开发一个新产品,长度为356的轴。

在淬火前,有一个装配槽是100%测量并做记录的,还有轴两端的花键的跨棒距也是100%测量并做记录的
淬火后,轴两端的跨棒距都变大了,但是装配槽的直径却变小了,比淬火前小了2道。
不懂为什么槽的直径变小了,麻烦懂的大神告诉下。

淬火方式为 感应淬火,工件材料为42CrMo 淬火后表面硬度达到56HRC

网友:
是否是自己设计的,是否改成先调质,再铣槽,滚花键,再低温氮碳共渗,这样综合强度,表面硬度都大,并且变形很小,

花键很少淬火,最多调质了,实在要高频淬火,是否避开花键,键槽,这两个部位都不要求硬度的,

调质倒是很有好处

网友:
热处理变形了,你下次可以算好变形量再做

网友:
调质+表面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