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液压油缸的活塞制造工艺

楼主(2014-04-08):
如题液压油缸的活塞制造工艺

网友:
没有特别的地方,就是一般锻件,走锻件流程,之后是热处理,机加工,不需要什么特殊工艺,也没有特殊工艺,

网友:
如打下所说··不过现在有铝合金材质的

网友:
铝的是气缸和低压油缸的

网友:
批量的话  铸模具   数量少的话  用机床加工半成品  再经过打磨 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