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I0.1大于等于6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08):
(图片)

网友:
要整张图传上来才能看清,

我查了下英文缩写网,tpi 有两种解释比较可能,一,每英寸牙数,二,每英寸锥度,

会不会超过60%的长度上锥度是每英寸0.1英寸(也就是2.54)

网友A:
大概意思,是锥度的配合要%60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意思,是锥度的配合要%60以上吧

可能你对,百分之60,指的是锥度最小接触面积,关键要看全图才明白

网友:
  楼主  上全图吧!大家一起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