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穿孔的技术

楼主(2014-04-08):
长3米的32mm圆钢,截面中间需开出一个16mm的孔,请问现有技术能实现吗?

网友:
能实现,

‘洋办法’是用深孔钻,属于标准玩法,

土办法就是送到河北乡下用‘钢管钻’打,但偏差比较大,要留富裕数量,有些打出来就报废了,但非常廉价,

楼主:
谢谢回答,请问如果采用“深孔钻”技术,每根的加工时间大概需要多少?价格大概在什么范围?再次感谢论坛和坛友。
补充一个参数,直线偏移误差和孔径的误差最大是多少?

网友(点评):
3米好像是有2。5的偏差吧 似乎是 以前看八爷说过的

网友:
用在什么场合,可以的话就直接找合适的无缝钢管不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如果内孔有配合,强度要求不太高的话还可以拼焊,焊接工艺和焊接技术要求就高了

网友:
楼主说的具体点,中间的一条通孔还是盲孔,你允许偏差多少。如果是通孔一次性钻穿难度较大,偏差多少天知道,对接的话中间出现台阶不可避免。加工时间和价格要详细了解你这个东西了才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