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表面处理

楼主(2014-04-08):
向各位请教如下问题:
铝材表面喷砂,砂粒都是多少目?
象苹果电脑,ipad外壳外表面是如何处理的?如何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A:
一般可以叫细沙纹阳极氧化,具体沙多少目不了解。

网友(点评):
另外,阳极氧化本身就较粗糙,即使不喷沙也有一定沙的感觉,但是不太好。至于型材,一般是普通氧化,比较光滑。

网友:
在下做表面处理设备,目前市面上苹果的铝阳极设备大部分是我们做的,打砂多少目这还真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经过打砂处理或着其他方式处理,铣床加工后直接阳极氧化做不出这样的效果。

网友(点评):
牛!希望改天请教下,留个联系电话,谢谢!

网友:
很简单的事,拿样板去找卖喷砂机的,说要买机子但得先试效果免费帮你喷(那些废料)从1200喷到2000去比较就有结果了---还会教会你认各种砂与目数

楼主(2014-05-08):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

网友(2017-10-05):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叫细沙纹阳极氧化,具体沙多少目不了解。

纯铝块,型材,压铸铝,三者都能统一进行阳极氧化么?希望统一处理,这样没有色差,谢谢!

网友:
顶一顶,清理垃圾,给大家洗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