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弧件应该是怎么做?

楼主(2014-04-08):
材料是不锈钢板1.5mm,镜面,展开后大小大约是1060X520mm,圆弧是R415+/-3mm,关键是板上布满成型,那些扇形的都是有突起的,高度2.5mm。
请教:这种圆弧件是用油压机成型?还是用圈圆机做,辊子上做避开?
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件吗?

楼主:
再来一张照片

网友A:
圈圆机应该不行,
个人认为应该先做成型,在冲压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圆机应该不行,
个人认为应该先做成型,在冲压圆弧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有好多种零件,圆弧大小和成型的地方还不致,那不是要开几付成型模具了,这么大的模具不知道要多少钱。

楼主:
怎么没人出来说说
一起讨论下嘛~~
滚圆的话,三辊上面那个辊子能不能开槽用来避开那些突包,因为突包是在圆弧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