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和圆角看上去是怎么

楼主(2014-04-08):
倒角:俯视图就是两个细实线的圆。     圆角:俯视图就是一条粗实线,线宽= 圆角半径
倒角和圆角从俯视图看的话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我自己画的,也就代表了我的意思,这么认为画俯视图对吗?

网友A:
按规范,圆角那个,俯视图里面那个圈是不用画出来的,除非倒圆没有相切。

网友B:
圆角就是外圆的那一条线,
很多软件3维转2维就会多一条线,应该把删了吧

网友(点评):
我赞同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规范,圆角那个,俯视图里面那个圈是不用画出来的,除非倒圆没有相切。

这个圆角俯视图不用表示出来吗

网友:
你实在要表示,就换一个线型,但真的不需要啊童鞋。上面那个视图已经看出来是圆角了。
实在不行就假想零件已经加工好了,手摸着有棱边的,就需要画轮廓线;如果是相切圆滑过度的,那就不要轮廓线了。
总之多看书,老师上课讲的要记住。

网友:
圆角不用花内圆。

网友:
倒角在俯视图中是要体现的,圆角在俯视图中出现的线属于过渡切线了(通常不需要画),在三维软件里,常常会自动生成,可以选择不显示切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角就是外圆的那一条线,
很多软件3维转2维就会多一条线,应该把删了吧

这个也是只画里面那条圆?

网友(点评):
没错。看一下机械制图,规定很明白。

网友(点评):
嗯,只画里面那个圆

网友A:
用手摸,有棱边的就画,没棱边的就不画,就这么简单。

网友:
圆角内圆不能画出来

网友C:
第一个主视图少跟粗实线这才是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主视图少跟粗实线这才是重要的

应该全部是粗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摸,有棱边的就画,没棱边的就不画,就这么简单。

好像也忘了,还是不经常画的结果啊~

网友:
这是一个机械制图的基本功,相切图角不用画出来,但你那个倒角的图的主视图好像少了一条线吧

网友:
倒角主视图缺条线啊

网友:
确实是这样
可是,我替“小朋友”问一句:书上哪个地方写着来,我怎么没找到?麻烦贴图好吗?

网友:
废了好大劲,花了好多积分,也没弄到本像样的《机械制图与画法几何》,凑合看吧,如果你有教材,你翻一下肯定有的

网友:
假想零件已经加工好了,手摸着有棱边的,就需要画轮廓线;如果是相切圆滑过度的,那就不要轮廓线了。简单明了

网友:
相切情况下的过渡圆角线是不用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