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角铁:直角处为什么掏一个三角孔?

楼主(2014-04-08):
图中角铁材质SPCC,厚度1.5mm,在红色圆圈内,直角处为什么掏一个三角孔?
难道是消除应力?

网友:
方便下料,不然照着角铁的圆弧去下,能保证贴合么?不如去个角方便。
另外如果角铁换成两块钢板焊接成的,那切掉部分还能避让焊缝。
这些可能是图纸上看不出来的,但实际一动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点评):
同意一毛解释。与应力无关。焊接件本身存在交大的应力。不会因为这一小块应力变大。只是为避开圆角。焊接更方便。下料也不用倒圆角。

网友:
这是焊接件吗?

网友(点评):
画成一个实体了,就是铸件了,但铸件没这么来的吧,至少铸造圆角是必须的。

网友:
减小3面交接处焊接应力的典型方法。

网友:
让位是次要的,减少焊接应力集中是主要的原因。

网友:
在这个问题上,两点是相通的,如果不让位,那就增加焊接部位,焊接多了,应力自然也多。
很巧的是,这个案例,以前我们专门讨论过,当然是业余讨论,大部分人第一考虑的是工艺上的方便,然后再作应力分析。如果是实际制作的话,大概很多人会选择焊后去应力,也不想多费工夫下个贴合的料,尤其是在差别不大的情况下。

网友:
消除应力,使受力更合理。

网友A:
我认为是为了公益方便,至于是不是为了消除应力,我也不是太了解。。。

网友:
从设计上看,假如不需要密封,采用这个方案肯定比密封要好。
厚度只有1.5mm,另外加强板材料应该还可以再减少的,会更加方便,不知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为了公益方便,至于是不是为了消除应力,我也不是太了解。。。

错别字,应该是工艺。。。

网友(点评):
说公益也对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哈哈。

网友:
避让圆角,我经常这么设计。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好像就有,焊缝设计的基本要求。

网友:
焊件的焊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