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产品的斜面,三坐标检测仪的专家指教

楼主(2014-04-08):
测量产品的斜面我所用的是一种很原始的方法:(探头是触发式探头)
1,在检测仪上确定 X的数值,然后限制X轴。
2,移动Y轴(此时X轴有点偏差)。
3,在快要接触产品的时候限制住Y轴的数值,再移动是X数值回到原来的数值,同时确定Y数值,最后X Y 的数值确定。
4,探头接触产品,得到Z方向的数值。这样就得到了产品上的一个点的三坐标。
我想知道这个点测得准确吗?为什么?谢谢大家,我真的很急。

楼主:
没有人能告诉我嘛,好急啊我

网友:
理论上不准的,必须沿斜面的法线方向踩点。解决方法:1 按你的方法测量后再自动测一遍。2 转侧头,,固定按侧头方向触测。

网友:
这个是海克斯康培训教材上提到关于手动采点的要求,第一点就是法矢方向触测原则
像楼上说的尽量使测球从平面法向采点,如果测头角度不允许,只好把被测平面调到和三坐标工作台平行了
用调平垫铁、正弦钳之类。不知道楼主为啥要这样测量,不知道调平的方案能不能用。
这问题应该到量仪版块里请教里面的大神回答你。我只是抛块砖头。

网友(2020-01-14):
三坐标工作时的精度会受到周围震源的影响,弹簧阻尼隔振器能够有效解决此类问题,欢迎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