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粉末定量喂料的机构问题

楼主(2014-04-08):
   请大侠指点,如果要实现粉末较精准的定量喂料,应该用什么机构比较好呢?了解一下螺杆式定量喂料,但是个人觉得无法实现精准定量的喂料,如下是我接触的螺杆定量喂料机构图(卧式),理论上,螺杆每旋转一定角度,就可以送出一定量的料,可是,仔细想想,物料为粉末状,具有松散的特性,于是,在螺杆末端肯定有一部分粉末状的物料处于出料口的临界点,就是处于有可能会掉进出料口,也有可能不掉进出料口;这样就出在一种随机性,导致无法保证精确的定量输出粉末物料;
   另外,如果将整个螺杆机构垂直放置的话,出料口在螺杆的正下方;这种方式是不是更无法保证精准定量的喂料,粉末状的物料更容易沿着螺杆的螺旋缺口掉落到出料口;
   以上是我这个门外汉的观点,请大侠指教;还是有其他方式可以保证精准定量的喂料?

网友A:
螺旋送料机只是个输送装置,精准定量还需配称重装置或量杯,后者还要考虑物料的密实度也称间隙度。

网友:
感觉很难。必须均匀很细。

网友B:
称重喂料,但是不知道料的干燥性要好,以前有个帖子喂料 的 料粘性很大,这个东西就很难做到。

网友C:
螺杆式定量喂料,本身对于计量来说是有误差的,这个误差在计量中是被允许的,通常是先通过快速供给,再慢速供给来减少误差;不过楼主说,将螺杆机构垂直放置,然后出料口处在螺杆的正下方,我很纳闷,这样的话,螺杆要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送料机只是个输送装置,精准定量还需配称重装置或量杯,后者还要考虑物料的密实度也称间隙度。

请问配称重装置或量杯的原理是怎么样的,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量杯更加不准。

网友(点评):
量杯的原理是怎么样的,“阳光社友”大侠能否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称重喂料,但是不知道料的干燥性要好,以前有个帖子喂料 的 料粘性很大,这个东西就很难做到。

对,粘性如果大的话就无法使用螺杆机构来定量,我这边假设的情况是物料为干燥的,松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杆式定量喂料,本身对于计量来说是有误差的,这个误差在计量中是被允许的,通常是先通过快速供给,再慢速 ...

请问有没有比螺杆式定量喂料更精准的呢?例如在制药行业,各个药粉的比例要求精准,有没有什么方法更加精准呢?
我所以说将螺杆机构垂直放置是因为我看到下面图片中的机构,我以为它就是螺杆机构垂直放置的应用,如果不是,那请问它是什么样的机构原理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比螺杆式定量喂料更精准的呢?例如在制药行业,各个药粉的比例要求精准,有没有什么方法更加精 ...

如你图片的三面封包装机精准贯料上面就得配多头电子秤,送料漏斗下面每组有两个料斗,一个斗称重后开门到下料斗,下料斗到衣领口时开门放料。说起简单做起来难呀,节拍是关键,整个过程看不到停顿实际有停顿。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气上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图片的三面封包装机精准贯料上面就得配多头电子秤,送料漏斗下面每组有两个料斗,一个斗称重后开门到 ...

大侠,原谅我脑袋不好使,想象不出你说的结构,请问有没有原理图呢?发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A:
以前搞过,离开了没带任何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搞过,离开了没带任何资料。

谢谢大侠的细心,还手工画了个图,很详细,明白了许多;在请教一下,我想振动盘落到称重斗的物料应该无法保证每一个称重斗中的量都一样,为了保证每一次物料输出量的精度,是不是要在多个称重斗中找去几个称重斗配对,让这几个称重斗中的物料加起来的量为每一次要输出的量?

网友(点评):
是滴,最多不超过三个,大于放料回(油箱)。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呢?看来是丢久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细心,还手工画了个图,很详细,明白了许多;在请教一下,我想振动盘落到称重斗的物料应该无法 ...

我也之前有听过朋友提起过,都不知道是这样运用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