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力和行程怎么求时间 2带图

楼主(2014-04-08):
由于没有弄过这个 可能某些条件还不全面,希望各位指点

网友A:
我严重怀疑你学过物理吗?你给出的已知条件包含时间单位吗?1斤罗卜+1斤白菜=?

网友(点评):
大哥, 照你这么说 给你 路程速度 也求出时间了 啊 路程个速度 这个两个已知量包括时间了?

网友(点评):
看来你还是学过数学了,还知道s(米)=v(米/秒).t(秒),物理学中路程、时间是标量,速度是矢量,所以严格地说应该是:位移=速度※时间

网友(点评):
我只是 想知道 如何求时间,或者是需要那些条件求时间

网友:
你说的偏心轮行程和弹簧行程64,应该是圆弧长度,图中条件根本没法计算弹簧形变量X

网友(点评):
弹簧变形量就是 64mm 拉倒64mm的时候是1200N 的力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你这个都不给原动件的运动参数怎么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严重怀疑你学过物理吗?你给出的已知条件包含时间单位吗?1斤罗卜+1斤白菜=?

请问:1.重物G的质量?2.弹簧拉力恒定吗?3.重物是匀速运动还是变速运动?

网友(点评):
G 你就当一个已知量,弹簧拉力 告诉你了啊 啦到64mm的 时候是1200N 从0到64 拉力均匀增长,重物应该是变速运动吧 因为弹簧回位的时候力渐渐变小

网友:
这个就不好办了,因为弹簧在回位的时候力在变化+力臂变化,重物作用的力臂也在变化。应该列出瞬时方程再用积分求解吧。

网友:
楼主确定弹簧能复位到0吗?

网友:
这道题毫无意义,你算这个干啥?首先你要知道弹簧的刚度,胡克系数,系数不一样,同样的行程力度不一样,加速度也不一样,G也没给出,你认为能算出来吗兄弟?好好想想。

网友:
楼主所给出的条件应该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