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连接的轴孔配合间隙怎么选?

楼主(2014-04-08):
通过平键连接的轴和轴套,电机功率90KW,工作时承受持续、很大地振动、冲击,轴和轴套一年拆卸一次,用于更换轴承和密封件。
轴、孔的基本尺寸Φ180,轴磨削,Ra1.6;轴套镗孔,Ra3.2,图纸上公差如图1(原设计图纸)所示,最大间隙+0.093,最小间隙+0.028。
轴和轴套由外协加工,回厂检验,尺寸Φ180  -0.015;尺寸Φ180 +0.015,实际配合间隙+0.03。
今天下午装配时发现轴无法装入轴套内,由于之后要装平键,不敢用大锤强行打压进入,只好拖回外协单位再次镗孔,并且修改孔公差,要求公差+0.10到+0.15。

对此小弟有几个疑问,不解,特请教各位前辈:
(1)图纸设计
车间主任指导我,平键连接的轴和孔,基本尺寸Φ180的配合间隙要达到+0.1,轴直径越大,间隙也要更大。图纸上设计的最小间隙不到+0.03mm,图纸设计不对。
          我查找《机械设计手册》,键连接那一章没有找到轴、孔配合的相关说明;在公差和配合一章,也没找到答案(也可能是我不会查资料)。
请问各位前辈
      ① 在这种工况下基本尺寸Φ180的配合间隙应设计为多少?
      ②如果问题①中配合间隙要达到+0.1,那么就需调整图纸公差,有以下2种调整方式:
            a、图2(修改a)所示,基孔制H8/e7(最小间隙+0.085,最大间隙+0.188);
            b、不采用基孔制,则修改方案很多,其中一种方案如图3(修改b)所示,此时最小间隙+0.086,最大间隙+0.151。
            以上2种方式都可以满足间隙配合要求,请问在实际中哪一种配合用的多,a还是b,原因是什么?

(2)机加工
轴设计尺寸Φ180g6(-0.014   -0.039),外协单位实际尺寸Φ180 -0.015,走的是上偏差;孔设计尺寸Φ180G7(+0.054  +0.014),实际尺寸Φ180 +0.015,走下偏差。
当初设计时我的原意是走中间公差,也就是希望轴-0.025,孔+0.035,这样间隙大约+0.06,可以外协单位加工轴是上偏差、孔下偏差。问同事,同事说怕超差,保险起见一般加工者都是这么取,而且也符合图纸要求。请问各位前辈遇到的轴和孔也是这么加工的吗?

小弟先谢谢各位前辈耐心看完本帖,轴孔通过平键连接在机械中属于常见的结构,几乎每台设备都有。这个问题对各位前辈来说是小儿科,对小弟可就是天大的问题,还恳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4-4-9 19:13):
上午把孔打磨到+0.1,下午装配,轴能勉强装到孔中。在装配车间这个配合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是我自己还是没弄明白,想刨根问到底,还请大家多多指点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方案A比较多,因为机械设计中优先选用基孔制或基轴制配合,

网友(点评):
基孔制和基轴制是优先选用,但不是必须选用。不知朋友你所遇到的设备是哪一种情况?

网友: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像你这种情况为了保证容易装配,就应该优先考虑最小间隙(比如你上面说的+0.06),而不是说选完公差之后,觉得外协厂来走中间公差,对外协厂来说他们只要符合你的公差要求都是合格的。确定完最小公差之后你在根据你的零件性能要求,所需的机床去选择公差等级这样最大间隙也就确定出来了,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点评):
恩,首先确定最小间隙有道理,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恩,先确定最小间隙有道理,谢谢!

网友:
a方案基孔制是经济加工方式,好得多。

网友:
重新看---机械零件、公差与配合。

网友(点评):
看过公差配合,里面讲到的应用场合基本上没见过。对手册讲的东西没有概念,对今天下午在车间碰到的实际情况脑海里有清晰的轮廓,通过这个学习理解的更深、学的更好些。

网友(点评):
我的功率90KW,且有持续振动、冲击,胀紧套适用这种工况吗?

网友(点评):
你一定没看完所有的讨论贴,我用这一结构250KW,380V,压缩机。

网友:
B公差比较好一点装配时可以选配一下

网友:
工作时承受持续、很大地振动、冲击,轴和轴套一年拆卸一次,用于更换轴承和密封件。原来的设计公差是可以的,可以保证你的工况要求,不需要更改设计,只是装配时,采用加热轴套装配即可。机油煮,大约45min左右。或者有轴承加热器,清洁快捷。

网友(点评):
平键连接的轴和孔一般不用热装。

网友:
为了满足互换性的要求,一般都是采用基轴制或者基准孔制,尤其对于批量化或者标准化的零件而言,以便于日后的维护和更换。如果只是单件或者为了补救的话,根据零件的应用场合及使用条件放公差,不遵循基轴或者基孔也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哦,这种部件在一台设备上布置4个,考虑到互换,确实基孔制配合好些。

网友A:
  个人认为对于单件加工,外协厂这样做是对的,偏向零件尺寸的最大实体极限。比较保险,就像楼主上面提到的,即使出现装不上的情况也可以加修,而不会打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对于单件加工,外协厂这样做是对的,偏向零件尺寸的最大实体极限。比较保险,就像楼主上面提到 ...

喔,看来以后不能想着走中间公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对于单件加工,外协厂这样做是对的,偏向零件尺寸的最大实体极限。比较保险,就像楼主上面提到 ...

针对批量加工,一般来说,加工按照中间公差来加工,是这样吗? 有哪些大侠工厂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来的 了解下!

网友(点评):
昨天开项目总结会,讨论了公差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厉害的师傅走中间公差,水平一般的师傅才是保守加工,给自己留后路,因此后续设计还是按照中间公差考虑。

网友:
一般机加工,孔是往小的尺寸做,轴往大的尺寸做。也是师傅们怕做错了,造成报废要扣钱的。
孔做小了,或轴做大了,还是可以修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对批量加工,一般来说,加工按照中间公差来加工,是这样吗? 有哪些大侠工厂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来的 了解 ...

  倒也不是,这个我也说不好。在学校的时候一个专门研究机加工的老师曾经讲过批量零件加工的时候,其尺寸偏差在公差带内服从正态分布。所以我理解应该跟你的意思是一致的。

网友(点评):
大批量的公差带符合正态分布,中心线也就是中间公差,中间尺寸多,两头(最大值、最小值)少,这是批量的结果。 我们设备一般是单件、两件加工,与批量不同。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推荐 轴和毂的配合公差,有三类,可以查找相关键的国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