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报警法拉克

楼主(2014-04-08):
fanuc.series.oi-md2017报警,面板起动后只能手动复位。主轴不能转,MDI也不能用。说是面板钥匙锁了,有没有谁会改参数呀。谢了。

网友:
这是用户报警,查PMC,应当是A1.7被触发了,查触发原因,并排除。

网友:
跟螺旋线大侠了学了。长见识

网友:
这是外部报警,不是fanuc的报警,所以每个厂家设置的报警号都不是一样的,看下说明书,要么把报警信息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