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斜圆柱齿轮重合度问题

楼主(2014-04-08):
斜齿圆柱齿轮的重合度随着 _______和________的增大而增大

我i只知道重合度应该随着齿数Z的增加而增大,另一个空应该填什么呢。圆柱齿轮是还随着齿顶好系数Ha*的增大而增大,斜齿轮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
你看重合度公式就知道了。。。

网友:
左边的公式是直齿轮的,右边的公式是斜齿轮的。斜齿轮的总重合度与齿数,螺旋角,齿宽,模数都有关系的。但是你这道填空题中握感觉应该填螺旋升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