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图纸的技术要求不理解,求帮助

楼主(2014-04-09):
内容如下:NOTE:
material:copper C14500 H02  1/2  hard  temper  as  ASTM  B124
finish:   nickel flash, 0.0002"-0.0005"silver
all dimensions  applicable  after  plating.
 英语不好,恐怕理解错了,

网友A:
材料:黄铜copper C14500 H02  1/2 回火硬度:按美标B124
成品:   镀亮镍, 镀层0.0002"-0.0005"(英寸)
所以标注尺寸按镀镍后

供参考,看具体要求。

补充内容 (2014-4-9 10:58):
有个错误,应该是所有尺寸

网友(点评):
回答得好!赞一个!

网友:
楼上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黄铜好像是brass,还是简单翻译成铜好,

不排除是黄铜

刚才百度了下,这个牌号叫碲铜c14500,   硬度H02,也就是1/2,按照astm b124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黄铜copper C14500 H02  1/2 回火硬度:按美标B124
成品:   镀亮镍, 镀层0.0002"-0.0005"(英寸)
...

silver我查了好像是银的意思

网友(点评):
镍有点灰,我理解银,就是光亮的意思,银色

网友:
我查了下,ASTM B124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Copper and Copper Alloy Forging Rod, Bar, and Shapes 标准是美标铜材标准,http://www.astm.org/Standards/B124.htm

网友:
铜的热处理我也不懂,hardening and tempering是调质,但此处hard似乎是描述前面h02 1/2的,

这个标准仔细看一定有附带热处理要求的,

模糊的翻译混过去算了,你翻译成按astm b124 热处理,硬度h02 1/2 专业做这个材料的人应该明白,

应该翻成回火,我查了,见附图

网友:
牛肉蛮多,temper,翻译成回火还是很正确的。

网友(2014-05-09):
吊,赞一个,学习学习呀

网友:
让我帮帮忙吧。。

NOTE:
material:copper C14500 H02  1/2  hard  temper  as  ASTM  B124
物质/材质:铜 (规格 是 C14500 H02  1/2  hard  temper; 1/2 hard temper 是它已经过的热温处理)
finish:   nickel flash, 0.0002"-0.0005"silver
成品: 在copper表面先度一层薄薄的nickel (镍); 在薄薄的nickel (镍)上面再度上一层0.0002"-0.0005"的银。
all dimensions  applicable  after  plating.
你的成品尺寸必需是经过电镀后的。

如果,看不懂可以再问。。

网友(点评):
貌似层主的翻译更正确些

网友:
不明觉厉,学习各位楼上大神,此致敬礼

网友(2014-06-22):
都是些高手啊

网友(2014-08-04):
材料:黄铜copper C14500 H02  1/2 回火硬度:按美标ASTM  B124
成品:   镀亮镍, 镀层厚度0.0002"-0.0005"(英寸)
电镀后必须能满足图纸中所有的尺寸要求

网友:
内容如下:NOTE:
material:copper C14500 H02  1/2  hard  temper  as  ASTM  B124
finish:   nickel flash, 0.0002"-0.0005"silver
all dimensions  applicable  after  plating.

材料:铜 C14500 H02 1/2 淬火,回火 按美标B124
成品:镍,镀层厚度 0.0002-0.0005英寸
所有尺寸为电镀后尺寸。

网友(2015-07-02):
哥们,你用海天的龙门,哪里不理想啊?

网友:
楼上兄弟翻译的挺好,

网友(2017-03-31):
翻译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