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帮小生瞅瞅这图哪种表达正确吧!谢谢

楼主(2014-04-09):
是关于局部剖的断面线的问题,绘制断面的时候是仅对剖到的部分绘制呢还是全部零件都有要做断面线呢,如图中图一与图二哪一种正确呢?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图二比较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二比较清晰

但是图二前面断面线根本没有打断实体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图二前面断面线根本没有打断实体呀!

你要的是局部剖,又不是半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局部剖,又不是半剖

是呀,局部剖的断面线不是要画在实体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局部剖的断面线不是要画在实体上吗?

是在实体上啊!你说的应是零件中空的地方没有剖是吧!关键那些就是零件空的地方,只要图纸能够表达清晰简洁让人能看懂就行。

网友:
剖图是为了能更好的表达设计者的意思。怎么剖,则是自己的习惯,前提是,必须能够充分表达工件的设计意图。两个图都没毛病,看你怎么侧重了!

网友(点评):
请问前辈,图二中间部分的断面线实际上那里根本没有零件呀,那这段断面线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