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径弹簧如何自动上料

楼主(2014-04-09):
大点的弹簧,小头一端能插入大头,如何能实现自动上料,并区分大小
端。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求解答,目前往振动盘厂家发了样件,试验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解答,目前往振动盘厂家发了样件,试验中。。

求问结果如何

网友:
说的太专业了吧?不是搞这个的根本听不懂你想知道什么,说的通俗一点会有好心人解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问结果如何

暂时还未出结果,目前回复说是比较困难,具体结果还需进一步实验才能得知。

楼主:
补充个实物图,如何能够实现这两种弹簧自动上料,以便完成整体自动装配,因为装配要求需区分大小端的方向,所以最好是在上料时即可区分出大小端,不知道是否有方法对大小端进行检测,实现进一步防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个实物图,如何能够实现这两种弹簧自动上料,以便完成整体自动装配,因为装配要求需区分大小端的方向, ...

自动上料用振动盘可能可以,区分大小头么,有点难,可能要在振动盘的导轨上想点办法了吧

网友:
震盘的想法估计你就死心吧,弹簧重叠交叉会让你的震盘分拣效率大减,建议用吹气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