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螺纹超过100头如何加工?网上说只能1-99头

楼主(2014-04-09):
单位要用多头螺纹的方式车一个类似于滚花的效果,但直径比较大,头数太少了滚花比较稀疏,如何车密一些,也就是头数多些?
网上查了一下,说头数1-99,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限制?

网友A:
头数Z越大,螺纹中径d就越大。你车螺纹的话,还要考虑分度的问题,头数越多,你分度的次数也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数Z越大,螺纹中径d就越大。你车螺纹的话,还要考虑分度的问题,头数越多,你分度的次数也越多。。。

为什么不能分多一点,要限制99呢?

网友:
理论上头数是没有限制的,在实际操作时,没必要做那么多的头数。。用滚花轮 滚压工件时,都是用的是小直径的滚花轮,不管工件多大都能滚出滚花来。。用滚丝轮滚压 螺纹时,一般滚丝轮也不必要做太大,大约也就是十几个头数的滚丝轮就ok了,太大了浪费材料,也没必要。。      滚压滚丝轮的中径d1 和 滚压工件的中径d2 有这样的关系: d1=d2*Z1, Z1为滚丝轮的头数。。。

你只是在圆柱体工件上车削螺纹,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限制的。。。你所说的那个头数1-99 的加工的工件 肯定是滚丝模具,没必要做成超过99头数的。。

网友:
很车过多头螺纹的路过。。

网友:
可以分任意头数,但一般没必要那么多,不知道你的活量多大

网友:
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