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玻切手术平台尺寸

楼主(2014-04-09):
我是一名眼科医生,特意注册来问一个问题。我们眼科手术所用的玻切系统分20G,23G,25G,对应不同直径的器械。20G 0.0359inch,0.9119mm,23G 0.0269inch,0.6833mm,25G 0.0209inch,0.5309mm。我想知道这个G是怎么来的,如果说是1inch20牙,23牙,25牙算着也不对。特来请教,希望各位大神能帮我解惑。跪谢。

网友:
这是我从网上搜到的:
http://www.xqnmz.com/thread-12131-1-1.html
G为伯明翰BWG线规规格。
穿刺针的规格是:27G 其针管外径为:0.40mm,灰色;
                26G                      0.45mm,咖啡色;
                25G                      0.50mm,橙色;
                24G                      0.55mm,紫色;
                23G                      0.60mm,深蓝色;
                22G                      0.70mm,黑色;
                21G                      0.80mm,深绿色;
                20G                      0.90mm,黄色;
                19G                      1.00mm,乳白色;
                18G                      1.20mm,粉红色;
                17G                      1.40mm,紫红色;
                16G                      1.60mm,白色。

楼主:
太感谢了,通过您给的答案,学习了BWG,AWG和SWG,医学上的穿刺针直径应该都用的BWG,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我还有个疑问,在工业上,这么多标准是自己用自己的,还是某一个是主流。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是做医疗这一行的,只是以前看到过类似东西才上网搜了一下。
以前给客户做一个产品图纸标注18GA,不知啥意思。上网搜到如下内容:
GA是北美的一种关于直径的长度计量单位!属于Browne&Sharpe计量系统,最初是用在医学和珠宝领域的!数字越大直径越小后来推广了,好像也可以表示厚度。,下面是他们的对照表:
18ga 0.040" 1.024mm
16ga 0.051" 1.291mm
14ga 1/16" 0.064" 1.628mm
12ga 5/64" 0.081" 2.053mm
10ga 1/10" 0.102" 2.588mm
8ga 1/8" 0.128" 3.264mm
6ga 0.162" 4.115mm
4ga 13/64" 0.204" 5.189mm
2ga 1/4" 0.258" 6.544mm
0ga 5/16" 0.325" 8.251mm
00ga 0.365" 9.266mm
000ga 0.410" 10.41mm
0000ga 15/32" 0.460" 11.68mm
举个例子:注射用的针头,内孔径就是16GA(1.3mm)外径就是14GA(1.6)
像你说的AWG、SWG我都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