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压力表,这个范围怎么读数?

楼主(2014-04-09):
指针式压力表,量程0-40MPa。
5-40MPa每一个格表示1MPa,很好读数。
但从0-5MPa只有4个格。每一格表示1.25MPa么?
这个范围怎么读数?

网友A:
提一个问题,你用大量程去读小读数本身精度就不高,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这么说,相比较起来,还是数显的给力!

网友:
楼上说的对,数显的也不一定靠谱,主要测量精度问题。。。称量黄金的秤 和 测量农贸品的秤 测量精度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一个问题,你用大量程去读小读数本身精度就不高,是错误的。

工作压力是10-30MPa
但待机空载压力很小
共同用一个表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