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跟开关在实际应用中的疑问

楼主(2014-04-09):
实际应用中,我看到很多情况是用按钮,然后用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去对按钮实现自锁,保证那条路是一直得电的。

好吧?做自锁不就是为了解决按钮按下去就弹起来的毛病吗?那为什么不直接用开关呢?按下去不谈起来,那不就不用去做一个自锁吗?

网友:
这是电路的‘逻辑设计问题’,你学一些电气设计就知道了,

小电气系统,可以用操作台的按钮来自锁电路,大型系统你做不到,也不允许这种逻辑,因为你锁了那个回路以后,你停止怎么办,你急停怎么办?这都是常规逻辑设计的基础问题,不是玩机械的工程师考虑的对象,

网友(点评):
”大型系统你做不到,也不允许这种逻辑,因为你锁了那个回路以后,你停止怎么办,你急停怎么办?“ 断开继电器线圈不就停止了么 大侠

网友(点评):
要断开线圈,就得另一个自锁的按钮用于停止,然后下一次要开的话又得先合上这个停止按钮,然后再合上启动按钮,如果你就没松开启动按钮,按一下停止按钮系统就启动了,这有多复杂和不安全

网友(点评):
关键是无法自动控制和互相锁定了

网友:
不自锁按钮比自锁按钮、开关更省力 在一些需要重复开启的情况下 能方便很多

一般都是启动按钮自锁 停止按钮解锁  都是点动按钮

网友:
大部分常用的都是电气自锁的按钮,使用方便,便于逻辑控制,也有机械自锁的按键,也就是琴键开关。

网友:
一般按钮 最大允许电流是5A,接触器主触头的电流值比较大。。。。  主电路电压比较高, 控制电路电压相对可以低一些,用点动按钮和接触器,继电器控制主电路,其实也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也相对安全。。

网友:
只有急停按钮才允许按钮本身自锁。
你设想一下,启动按钮自锁了,总电断了,如果一恢复电源,电机又启动了。这是不符合安全规范的。

网友(点评):
哈哈,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您一下子就回答到了点子上,楼上说的启示我都没明白

网友(点评):
安全标准是首要的,这是鲜血写的。至于其他逻辑动作倒是次要的。

网友:
设计逻辑的问题

网友(2014-05-09):
说的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2014-09-18):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考虑过,我也用过自锁的按钮,看了大家的评论觉得安全考虑应该靠谱

网友:
好绕啊。。。脑子转不动了。。。理解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