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基高温合金的加工,打算换氮化硅的陶瓷刀

楼主(2014-04-09):
镍基高温合金,热轧棒料锻压,硬度大概在HRC290,先后用了K40的硬质合金刀,M42刀,后来又换了F30M和F40M的,刀具磨损严重,吃刀1MM连一层都铣不出来,现在打算换氮化硅的陶瓷刀,求高手解决。

顺便问下,用陶瓷刀切削参数大概怎样,Φ16的刀,三齿四齿五齿……

网友A:
加工高温合金,线速度不能高,ap和f不能太低,选对刀具材料和涂层。建议你把切削参数写出来再分析。

网友B:
没见过硬度为HRC290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高温合金,线速度不能高,ap和f不能太低,选对刀具材料和涂层。建议你把切削参数写出来再分析。

F40S400刀具是℉16的F40M

网友(点评):
16的整硬立铣刀铣侧面,ae1?S400,F40?几刃?ap?线速度才20,低了,提高到50m/min左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硬度为HRC290的东东

H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高温合金,线速度不能高,ap和f不能太低,选对刀具材料和涂层。建议你把切削参数写出来再分析。

深度1MM

网友:
45钢淬火后没有回火之前,硬度大于HRC55,金刚石的HV=10000,而测HRC是用金刚石压被测件,HRC的标定最高值为100,而要算金刚石的HRC,只能是100,但是任何资料都不会这么标的。

楼主:
没高手么

网友:
看你的公司的财力了,没钱可以用硬质合金圆刀片的铣刀用低切深大进给的方式加工,25-60米的线速,加冷却液。选山高,山特,瓦尔特和ATI-stellaram 的刀具。有钱用绿叶或肯纳的陶瓷刀片,有好几种,100-150米的线速,干切。两种刀具都不耐,五到十五分钟就要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F40S400刀具是℉16的F40M

晚上换了Φ20的F30M的图层刀片,转速600,进给40,切深2MM,吃刀25%,刀还是有些废,您说是提高转速还是进给速度,床子已经有些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