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间8.5的孔,怎么加工。不锈钢的。

楼主(2014-04-09):
不知道模具怎么做,用分度头夹了在铣床上打的。现在想放在钻床上打,之前做的一个套,把这个塞到里面打的,就是铁屑不怎么容易出来,求高手想个法子。

网友:
好像有过这样的帖子,是说关于毛刺的,你这个铁屑怎么不容易出来啊,N81什么意思啊,图看的不太清楚啊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见难度在哪

网友A:
楼主,批量很大吗?批量大的话,可以做个简易工装,形状如下图所示:

该工装钻孔时,排屑时一部分的铁屑顺着钻头拉出来了,一部分从下面大一些的孔出来了,当然肯定工装里肯定会残留一些,此时势必影响下面一个零件的钻孔加工,所以通常加工几个零件之后需要用刷子清洗下工装的。
图画的有点粗糙,见谅。。。
批量小的话,直接划线钻孔即可,然后用平口钳夹持钻孔即可;此时排屑相对容易,不过效率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批量很大吗?批量大的话,可以做个简易工装,形状如下图所示:

该工装钻孔时,排屑时一部分的铁屑 ...

你这方法不错!

网友(点评):
承蒙夸奖,干活多了,自然脑子就活络了,很多东西看一下就知道做什么工装了,包括尺寸公差怎么确定等等。相信楼主工装肯定也不赖,对吧。

网友:
如果单单是排屑的问题的话,还是通过更换钻头类型来解决比较好,选择宽槽,螺旋角大的钻头吧。

网友B:
V型铁   搞定     转头用含钴深孔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型铁   搞定     转头用含钴深孔转

批量不行吧。

网友:
找点熟练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量不行吧。

我的意思是做一个V型铁的工装夹具,只要一个V型铁加一个靠山就可以了啊
还有就是用线切割割一个比外径大一点的孔,把料放进里面重上面转下来
这根本就是一个不是个问题的问题吗?

网友:
以前见过朋友加工这样的产品,确实有楼主这样的问题,效率不高,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仪表数控车上干,做夹具产品旋转,可以先中心转引孔再砖头打孔定心好,一人管两三台,产量高。

网友:
我说的方法没有试过,感觉应该合理,就怕楼主没有机床,还有不会开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