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螺丝锁紧问题

楼主(2014-04-09):
图一中,在锁紧外侧车轮螺丝的螺母时,是怎么防止车轮螺丝的旋转?就是想问这种车轮螺丝具体是怎么用的?

楼主:
是靠车轮螺丝上侧的花键防止旋转吗?可在图一中,我没看到花键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的螺母装反了

是的,反了。我提的问题,你怎么看?

网友B:
怎么看你那都像压铆螺栓,上面不是有直纹滚花么?膨胀压紧了,还转什么转?自个儿找台车看下不就行了。

网友C:
没看懂,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你那都像压铆螺栓,上面不是有直纹滚花么?膨胀压紧了,还转什么转?自个儿找台车看下不就行了。

怎么膨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但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膨胀呢?

压铆螺丝是应用于钣金上的一新型紧固件。其原理是通过压花齿压入钣金的预置孔中,一般的预置孔的孔径略小于压铆螺丝的压入外径,通过压力使压铆螺丝的外径压入板内,导致孔的的周边产生塑性变形,变形物被挤入导向槽,从而产生锁紧的效果。顺便说一下,你有点懒,我既然已经告诉你是什么东东了,这些在网上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铆螺丝是应用于钣金上的一新型紧固件。其原理是通过压花齿压入钣金的预置孔中,一般的预置孔的孔径略 ...

只是对你说的膨胀不理解,好了,非常感谢。PS:我早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铆螺丝是应用于钣金上的一新型紧固件。其原理是通过压花齿压入钣金的预置孔中,一般的预置孔的孔径略 ...

还有,就是我上传的图,怎么看不到孔变形,是变形比较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上传的图,怎么看不到孔变形,是变形比较小吗?

是压铆螺丝变形,不是安装孔。而且变形,大部分也在导向槽内,你还有个螺母挡着,实物也未见得看清楚,何况图片

网友(点评):
说错了,安装孔也会变形,不过也在导向槽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压铆螺丝变形,不是安装孔。而且变形,大部分也在导向槽内,你还有个螺母挡着,实物也未见得看清楚,何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