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端面齿怎么加工

楼主(2014-04-09):
我有个带端面齿的法兰盘加工,大家看看端面齿如何加工好
重型卡车的端面齿凸缘大都是用拉刀拉削的,除了这样加工还有没有其他加工方法呢
具体尺寸如下图

网友:
楼主做的是半轴凸缘吧?做成型刀铣床上加工。

网友:
我设计过这类大的面齿轮设备,论坛有资料,你可以看看,

你这个不属于齿轮,可以按‘端面齿’加工,数量少,上加工中心就可以,编程加工就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一般厂家卧式铣床少了,也可以用万能铣床,或加个万能铣头什么的当做卧式铣床用,不过担心刚度不够

这样可以吧,定制把所有齿都一次做出的成型卧式滚刀,卧滚过去,

网友:
量大成型滚刀,量小锯片铣刀

网友:
来看回复的,认真拜读。

网友:
只见过拉床能搞这东西,加工中心也应该没问题,就看如何编程了

网友:
车削中心应该没问题。

网友:
线切割可以做吧

网友:
成型铣刀、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