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的静平衡调整

楼主(2014-04-09):
原来新装的砂轮不能立即使用,还需要进行平衡。
引起砂轮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砂轮几何尺寸不对称,砂轮各部分密度不均匀以及安装偏芯等。不平衡的砂轮在高速运转时,会产生振动,从而影响磨削质量。
调整静平衡的方法

图一
调整静平衡的方法(见图1)。
找出砂轮的重心最下位置点A。
在A点同一直径上的对应点做一记号B。
加入平衡块C,使A和B两点位置不变。
再加入平衡块D、E并仍使A、B点位置不变,如有变动可以上下调动D、E。使A、B两点恢复原位。此时砂轮左右已平衡。
将砂轮转动90度。如不平衡,将D、E同时向A或B点移动直到A、B两点平衡为止。如此调整使砂轮在任何方位上稳定下来。砂轮就平衡了。
调整平衡时注意事项
平衡架要放水平,特别是纵向。
砂轮要紧固,法兰块,平衡块要洗净。
砂轮法兰盘内锥孔与平衡芯轴要配合紧密,芯轴不应弯曲。
砂轮平衡后,平衡块要紧固。
做完平衡后,砂轮才能安装到磨床上,正确使用。

网友:
平衡前在床上修一下砂轮端向和径向这样评一下就行

网友:
不太懂,但是学习了

网友:
上次听我领导讲过了 不过很粗略,lz你的图??

网友:
这个感觉很实用,期待楼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少人调这个,都嫌麻烦。

平衡架也要调水平时要用水平尺打过。

这个不能省的呀,有时候平衡必须做呀,这样做设备和磨出来的零件表面质量都有好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省的呀,有时候平衡必须做呀,这样做设备和磨出来的零件表面质量都有好处呀。

第一次平衡做完后,修完砂轮后,装在机床上修整砂轮,还要做下第二次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平衡做完后,修完砂轮后,装在机床上修整砂轮,还要做下第二次平衡

只有正确的操作手法,才能制作出规范的好产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