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用过东芝WNMG080408的吗

楼主(2014-04-09):
WNMG080408 TM T9015车出来表面光洁度不好,有毛刺,不知道各位有用的吗?
工件为普通45# 钢,以前用的住友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毛刺多为加工参数的问题

网友B:
切削三要素?毛刺产生部位?新刀就有毛刺还是加工一定数量有毛刺?粗糙度差是新刀上去就不好还是做了一定数量不好?等等等等,一定要把问题及产生时的工况描述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削三要素?毛刺产生部位?新刀就有毛刺还是加工一定数量有毛刺?粗糙度差是新刀上去就不好还是做了一定数 ...

不好意思,因为是客户用的,自己又不懂,所以问题描述不到位,改天过去看看情况,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刺多为加工参数的问题

能回答详细一些吗?谢谢

网友:
用过,还可以了,没遇到楼主说的情况,是不是买到假的了

网友C:
我比较想知道为什么你的客户不用住友的了?因为我卖住友的,也卖过很多住友的WNMG080408 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想知道为什么你的客户不用住友的了?因为我卖住友的,也卖过很多住友的WNMG080408 刀片

因为我是做东芝的,嘿嘿

网友:
目前日系刀片除了东芝的假的比较少,好像其他的假的都很泛滥啊

网友:
应该不会有,我用的是TT9125的,很好比特固克的TT8125好

网友D:
这种刀具价格怎样,一片大概多钱不含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刀具价格怎样,一片大概多钱不含税

大连产的,价格便宜一点,需要可以联系
邮箱
ql5128@163.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连产的,价格便宜一点,需要可以联系  邮箱

有没有Ns530的切断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Ns530的切断刀

大连产只有几种常用的型号,没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