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搞英制的梯形螺纹,没有头绪,求解下面的英文

楼主(2014-04-09):
   是这样写的   1/2-10 ACME SINGLE START
                STUB TOOTH CLASS 2G RH
               (PER ASME/ANSI B1.8-1988)

楼主:
2G的公差带到底是什么范围,不懂哦.

楼主:
这样的螺纹该如何下手

网友A:
加工螺纹不用螺纹规检验的吗?有螺纹规不就好办了。这是ACME螺纹,有标准的螺纹刀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螺纹不用螺纹规检验的吗?有螺纹规不就好办了。这是ACME螺纹,有标准的螺纹刀片的。

嗯 这上面的英文 我没见过 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图纸上的英文招抄下来请大师看看,求解释

网友B:
这是美制梯形螺纹。 (ACME爱克母梯形螺纹)  角度29度。  single start(按照做美制统一螺纹的经验应该是单一起点,单线螺纹)
STUB TOOTH CLASS 有道翻译结果 短齿类(应该是矮牙爱克母螺纹)。   2G为公差带代号。   RH为右旋,一般不标出。
(PER ASME/ANSI B1.8-1988)这个嘛,,是美国机械协会的爱克母螺纹标准。

只知道这么多。还请楼主慢慢研究!

网友C:
公称直径12.7mm, 每英寸长度10个牙。29度矮牙梯形非密封螺纹。2G属于一般精度,误差一般在一道半以内。找个《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第三版》就都清楚了。

网友D:
是这个东西么?本人英语超级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美制梯形螺纹。 (ACME爱克母梯形螺纹)  角度29度。  single start(按照做美制统一螺纹的经验应该是单 ...

已经很好了,很谢谢,到但是2G的公差范围是多少呀,具体指什么范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称直径12.7mm, 每英寸长度10个牙。29度矮牙梯形非密封螺纹。2G属于一般精度,误差一般在一道半以内。找个 ...

谢谢   这个螺距也需要自己算吗?多少的螺距?我编程该怎么编?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东西么?本人英语超级烂

额,这.....

楼主:
好像懂一点了。这加工起来有难度吗?广数的数控。  1215的材料应该不难吧。程序啊程序,我去....

网友:
学习了,看高手解答

网友:
1/2-10 STUBACME 2G 这是0.5英寸,2.54螺距的单头美制短牙梯形螺纹,2G是中径公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