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线性模组的内部结构

楼主(2014-04-09):
是不是有的内部结构,或者有三维模型呢

网友A:
是不是直线电机

网友:
这个没什么精度,用的轴承加导杆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直线电机

和直线电机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这个的价格也就直线电机的零头

网友B:
没什么结构,就是一个导向+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结构,就是一个导向+马达

网友(点评):
同步带轮掏孔塞轴承,就这么简答!

网友C:
这个没有张紧轮麽?

网友(点评):
去看看这帖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46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张紧轮麽?

我正想知道为什么不需要张紧轮

网友(点评):
我也正想,为什么需要张紧轮 ^_^

网友(2014-10-16):
主要靠滑块两侧压块拉紧皮带

网友(点评):
不理解,能不能再详细的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