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卡盘夹持工件,如何选择压力?

楼主(2014-04-09):
最近加工一些45#钢空心产品,孔50mm,外径75mm,由于压力选择的不合适导致工件内孔变形,跳动超差。
在下头一次用液压卡盘,想请教各位,你们在加工中是如何选择压力的,感觉没有手动卡盘的手感。

网友:
压力的慢慢调试,另外可以试下焊接成扇形爪,增大受力面积能减小变形量

网友:
空心的0.8MPA左右

网友:
看你切削用量了,这个零件应该吃刀量不大,压力可以调小一点的,卡爪用宽的一头镗,估计5Mpa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之前我们公司也做过一个,可就是不知道原理

网友:
看你选择多大卡盘,计算夹紧力和受力点,可以增大接触面积减少变形

网友:
液压爪啊,好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