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纵剪线,收卷机可不可以用例句电机?

楼主(2014-04-10):
谁做纵剪线,收卷机可不可以用例句电机?

楼主:
打错了,应该是力矩电机

网友:
开卷范围是多少?我见过的纵横剪(14mm)上的力矩电机是用在边丝收集上,对于开厚板和材料(Q235),开卷马力要求很大,对于恒定张力要求很高,不建议用力矩电机。

网友:
纵剪线?是不是板材分条线啊?

网友:
可以用,需要一定的张力系统

网友(2017-08-12):
可以用力矩电机

网友:
力矩电机自己可以根据负载调节线速度

网友(2017-12-17):
还差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