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两种钻头的区别与加工特点

楼主(2014-04-10):
RT,一个平底钻,一个麻花钻,两个钻头的螺旋刃也不一样,求用法,排屑性差异等。

网友:
外观来看左是国产硬质合金钻头,右是国产高速钢钻头
左是修磨的吧?
怎么干得看你干什么件了,这两个都是长钻吧,问的很飘忽没法回答啊

网友A:
右边钻铝效果不错

网友:
平底钻貌似就是传说中的扁钻吧?钻才盲孔是平的。麻花钻钻的孔成118°锥顶。排屑、等各方面都是差不多。注意是看刃磨的功力了

网友:
两个都可以钻铁,麻花钻头不能钻白钢等特殊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钻铝效果不错

感谢你的解答,能说说钻铝效果不错的原因吗?我的直觉是右面的那种刃型排屑性和强度要好于左边的,但是没有依据的猜的,不知道刃型为什么设计成这两种不同的外形。刀具材质和刀尖的角度平的和尖的不做考虑,仅仅从螺旋形的刃型来考虑。

网友(点评):
排销容易

网友(点评):
赞同,自己可以做实验的,拿一个普通钻头去钻铝板,那叫一个粘啊,昨天晚上打一个2.9孔,用的是苏氏钻,就和左边的样式差不多,没注意打断了,就是太粘了,右面的这个没用过,但是看螺旋槽排屑肯定很牛X

网友:
2个都差不多吧,看自己怎么磨了

网友:
我车工对钻头还是了解的不多,就上面图片的两种,我如果猜的不错,左边的应该是不锈钢钻头,优点是前角大,右边应该是抛物线钻头,优点是排屑槽大适合深孔。

网友:
左边钻铜应该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