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器人,毕设求助

楼主(2014-04-10):
大家好:
       毕业设计选择了焊接机器人,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很匮乏,希望大家能帮忙指导或者推荐一些资料,设计思路,或者图纸等。

网友A:
给你提供些思路吧
1. 焊接的理论知识要清楚。。
2. 所设计的焊接机器人的用途,研究现状,看是否有可以参考的。。
3.根据要求 制定好你的设计任务书。
4.制定技术方案,机械部分的动力,传动,执行部分,控制部分,焊机的选择等等。。
5.细化你的设计内容,图纸(机械,电气)。
6.编制设计说明书。

网友B:
我也不是很懂,那就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是很懂,那就帮顶一下!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C:
1. 主体机械结构。2.温控系统。3.送锡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主体机械结构。2.温控系统。3.送锡机构。

有没有相关可以参考的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提供些思路吧
1. 焊接的理论知识要清楚。。
2. 所设计的焊接机器人的用途,研究现状,看是否有可以参 ...

工业焊接机器人,主要用于汽车行业(薄金属的焊接),动力方面预采用伺服电机,控制部分是plc或者单片机,但是焊缝的定位还有焊接的线路这些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点评):
你要知道所设计的焊接机器人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的,是焊接直线焊缝,还是二维曲线焊缝,还是空间曲线焊缝,其实设计思路和 设计数控机床的思路差不多,只是焊接没有切削力而已,可能还需要送焊丝系统。。

网友:
楼主啥学校啊?不怕抄袭的话上数据库找啊

网友:
焊接的定位,需要检测装置。。比如光电开关,接近开关,还有位移传感器

网友:
帅哥,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希望加下扣扣451029741,能和你讨论下。

网友D:
焊缝定位可以用传感器,高级一点的可以用视觉定位系统。至于焊接线路问题,固定的你就编程了。既然你是做机器人应该知道还有一种方法叫示教。你家导师就不提供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缝定位可以用传感器,高级一点的可以用视觉定位系统。至于焊接线路问题,固定的你就编程了。既然你是做机 ...

话说我家导师是搞液压的,我就呵呵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题目有点大。市场上机器人焊接很普遍了。基本上都是买现成的机器人,配上焊接头,至于是激光焊还是别的,也都是买现成的,也就是做一个集成。焊接工艺则是重点。焊缝根本不是问题。示教也行,有固定轨迹也行。

网友(点评):
既然你家导师是搞液压的,你不如做什么喷涂机器人或清洗机器人,这样还相关一些。这叫资源有效利用

网友(2015-03-26):
师兄你好,我今年也在做焊接机器人的毕业设计,可以发一些资料给我参考一下吗!!谢谢!!  369871930@qq.com

网友(2016-01-24):
焊接我所了解的大致有这四种:1.CO2保护气焊接2.电阻点焊3.凸焊4.螺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