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门的结构

楼主(2014-04-10):
各位大侠,本人设备上有个手动升降门,什么结构能使这个门能在其行程范围内任意位置停住?

网友:
手摇的采用棘轮棘爪结构

网友:
你可以参考大型卷管器的结构。那个就是棘轮棘爪结构,可以在任意地方停住

网友:
图示很清楚啊。门和配重平衡,摩擦力使其停住。
是燃烧检测的吧?BZ集团的?

网友:
有个部件叫任意停,你可以在淘宝下

网友:
家里那种自动车库门应该能满足你的

网友(2015-06-10):
配重和门重如果平衡的话应该可以靠适当的摩擦力来实现。

网友(2015-08-31):
正好要找跟这个差不多的,多谢了。

网友:
配种合适  即们的种类等于配种的质量,要想移动门,只需要超过摩擦力即可

网友:
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