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8年了,面试遇到的两道题求解

楼主(2014-04-10):
前几天去面试,力学分析的,毕业八年了,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希望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
试题

网友(点评):
第二题:P=(根号三/2)G 不知可对 ;第三题,记得原来材料力学还是理论力学书上有,要考虑两个力,一是压力机左边的压应力,二是右边立柱的拉应力,通常材料的许用压应力比许用拉应力大的多,所以考虑拉应力。

网友:
考试可以查资料吗

网友:
第二题做不出来情有可原。
第一题初中问题!

网友(点评):
第二题 我记得课本上有

网友(点评):
第二题哪怕你记不住怎么推导的,只要能记住个弯曲截面系数,用手机找找公式,绝对不可能做不出来

网友(点评):
第二题简单啊。。我这个外行都能做出来,我表示第3题有难度。。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种题,工作中会有实际作用吗

网友:
第三题表示不会~

网友:
第二题 G:P=1:根号3对不对?
第三题材料力学书上有例题

网友:
什么公司啊,现在还考二维。明显固步自封类型。况且工作6年了,要考也考工作方法,知识这东西现在根本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方法获得。这样的公司若没背景,前景不可观

网友(点评):
打错了,是8年。

网友(点评):
可能是一面。后面还有呢

网友(点评):
这种说法很有道理,现在还考2维有点不合时宜。

网友A:
愚意如下:
1、列出红线和蓝线长度的关系式,两边微分,求出△红线/△蓝线。然后根据 G * △红线 = P * △蓝线,求出P、G二者关系。

2、根据静矩=0,求出右边红色x,然后求出截面惯性矩Iz。然后求出蓝色L。则σ1=P/A,σ2=PL/Iz * (50+x),σ3=PL/Iz * (150-x)。 截面左右侧,拉应力=σ1+σ2。压应力=σ1-σ3。

说的比较乱。若有错误,请各位大侠不吝指出。

网友(点评):
我做升降台时,P是按克服摩擦力算,P=f*G/2。压力机我也是这么算了

网友(点评):
前辈这种思路是基于哪种原理呢?谢谢,请您指导一下。

网友(点评):
这种算法,之间你详细讲解过,很赞!

网友(点评):
是根据所做功相等吗?

网友(点评):
1楼的大侠,这不科学啊?

网友(点评):
忘了说,俺的气缸是有角度安装的,可忽略水平力,哈哈

网友(点评):
立柱不受拉力吧

网友B:
用虚位移计算比较快。受推杆的瞬心在支撑架的右铰接点o,设p点速度为v,则受推杆的角速度为v/po,那么两个杆的铰接点速度也为v,则点o的速度为2v,与竖直方向夹角30°,虚功平衡方程:G*2v*cos30°=p*v,所以p=根号3倍的G。搞定!

网友(点评):
正解,利用虚位移的虚功总和为零来计算,

网友:
这个都不难啊,都是基本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赞同

基于什么原理呢?谢谢!请您详细指导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虚位移;拉弯组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基于什么原理呢?谢谢!请您详细指导一下!不甚感激!

虚功原理。推导的应该没错。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算的是P=G/2*tan30°???

网友(点评):
逍遥大侠,P的虚位移不应该是dx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功原理。推导的应该没错。

谢谢前辈,无论您的学识还是您的为人都是小生以后奋斗的目标!谢谢

网友E:
俺也来试试
1、未见实物,不敢直接说,基本上避开圆柱斜剖成椭圆的,都不难绘制。晓得相关偶件和构件功能,写写技术要求总也侃得出一些些。

2、在中间铰链处画一水平线,则明确出是30°-60°之直角三角形,G为30°的对边,P为30°的邻边,目视可得 G=2P(不考虑摩檫力)。

3、从右图算出重心之 X 值,与 I 值;再直接套公式算就可以得出 P 值。

网友(点评):
G=2P是错误的,跟正:G:P = 1 :√3

网友(点评):
打拼音就是要再看清楚,跟正是错别字, 更正 才是正确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愚意如下:
1、列出红线和蓝线长度的关系式,两边微分,求出△红线/△蓝线。然后根据 G * △红线 = P * △ ...

弯矩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俺也来试试
1、未见实物,不敢直接说,基本上避开圆柱斜剖成椭圆的,都不难绘制。晓得相关偶件和构件功能, ...

与大侠讨论,第二题

我也是在中心铰点处画一条直线,将P和G分解,
在左倾杆上,G的分力大小=G,P的分力大小=P/2/cos30°=P/√3,方向相反。
G:P = 1 :√3

网友(点评):
木有笔算,结果还是搞错了 ^_^ 1、2、√3 ,邻边和对边是1和√3的关系。不会是跟2有关。

网友(点评):
你的新方案有问题,需再将新方案的工作时间给逐段分析和画简图(凸模、凹模、材料)。另外新方案的维修是个麻烦。

网友(点评):
最左那个大坑是单独搞的;4边是齐的,加上4齿;4齿是插入铸铝件,我觉得精度不严,这是一个前提,还有一个前提是压筋也要求不严。上模有凸凹模,卸料块,下模有落料凹模,拉深凸模;材料肯定用好料,拟DC53

网友(点评):
时序是落料→拉深→压筋→挤切。拉深中压边逐渐减少,最后有少许压边,切掉。现在的反方意思在于四边挤切了,这四8*6齿能否单独拉出?先挤切四边再挤切四齿,凸凹模不好搞:整体吧,加工不敢想;镶件吧,间隙配合难

网友(点评):
我现在想加个孔,到时候好挂都不让。不知道最后咋镀

网友(点评):
四个齿在四边,这部分可以看是“弯曲”可在抽直前冲裁出外形;要注意的就是四个角隅,这需要在拉直后再切一次。

网友:
大学里的理论力学,学的是最痛苦的,现在都忘 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考的材料力学。。。

网友(点评):
你没看到第二题?

网友(点评):
同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朋友,一起翻翻书本,一起学习!握爪

网友:
大家都能算,很厉害嘛

网友G:
P:G=根号3:2

网友(点评):
是 根号3/2 吧?

网友(点评):
我算的也是(G×根号3)/2,很前面的不一样

网友G:
我如果说P=0 你会不会说我是傻子啊?  我的根据就是 它上面本就是三角形 稳定结构  然后从自由度的角度上来分析哈 3个构件 4个低副 所以3*3-2*4=1 重力是主动力 所以 这个结构稳定  所以P可以等于0

网友(点评):
上面的铰点只有一个,另一个是滑动的。不是三角形稳定结构。

网友:
我错了 不等于0 看错了 P:G=根3:1

网友H:
附一个经典解法,希望有帮助:

网友(点评):
就这个我看懂了,说的不错,下一题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算啊

网友(点评):
人比较苯,总算是看懂了这一题

网友(点评):
真是人才。赞一个,能告诉我你QQ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与大侠讨论,第二题

我也是在中心铰点处画一条直线,将P和G分解,

一样的算法。握爪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样的算法。握爪

握爪,

不过楼上的高手们还有更简便的算法,值得学习,重温课本!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附一个经典解法,希望有帮助:

我算出来是第二种答案,左上铰座支撑我觉得应该是两个方向都受力,上一种和下面的解法区别在哪儿?

网友(点评):
左上铰座水平分量仅有约束作用,用于平衡右上滑座运动的摩擦,数值小,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愚意如下:
1、列出红线和蓝线长度的关系式,两边微分,求出△红线/△蓝线。然后根据 G * △红线 = P * △ ...

很厉害!逍遥大侠请问你在工作的时候,经常要用到力学计算,还是在学校学的现在还在脑海里?

网友(点评):
工作也很少不到,学校学的早忘了。只不过是用来消磨时间。就跟斗地主,打麻将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厉害!逍遥大侠请问你在工作的时候,经常要用到力学计算,还是在学校学的现在还在脑海里?

兴趣还是很重要滴,佩服

网友:
楼上一堆G:P=1:根号3,
为什么我算出来时G=2:根号3
你们确定压杆受力分析画正确了么?

网友(点评):
如25楼图所示,杆内是有弯矩的哦。右下端点的合力并非沿杆方向。 否则如何解释两层或者多层结构时,该力成倍增加的现象?

网友(点评):
赞一个,经典的结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如果说P=0 你会不会说我是傻子啊?  我的根据就是 它上面本就是三角形 稳定结构  然后从自由度的角度上来 ...

看到了  我都认错了 你还说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了  我都认错了 你还说我

就是嘛。

网友:
先顶一个,回去慢慢研究

网友:
这什么公司啊,不让用三维,纠结于软件干什么,只要做出来图就好,肯定是个自以为是的人出的题,不可理喻

网友:
不能使用三维转二维...

网友:
我计算的也是p:G=2:根下3

网友:
第三题材料书上原题,以前看过,现在又忘了,再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二个是什么原理啊,如果再加一层剪叉的结构,水平线画哪里。

根据力的分解合成,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得出P=如图。

网友(点评):
思路类似,但上面说的力矩平衡也挺有道理。

网友:
第三题要套个公式就行了,打开手机问百度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于什么原理呢?谢谢!请您详细指导一下!不甚感激!

虚位移原理  根据做功相等

网友:
书上看到了,但是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
看完我表示很无知~~~~~~~~~~~··纯理论的东西毕业就还给老师了,纠结~~~~~

网友:
第二题是2分之更号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虚位移计算比较快。受推杆的瞬心在支撑架的右铰接点o,设p点速度为v,则受推杆的角速度为v/po,那么两个杆 ...

画力三角形,其实就是一直角三角形,0.5G/P=tan(30°)

网友:
觉得大学力学老师应聘这职位比较合适

网友:
正解根号3:2

网友:
毕业3年了,现在还是搞机械工程方面的,但是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都没用过啊,公司要么做代工,要么做山寨,都不用计算,想往机械设计方面发展都没机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附一个经典解法,希望有帮助:

我用的就是第一种解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G:
P:G=根号3:2

是滴

网友:
这都忘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滴

答案到底是什么啊。是哪个正确的呀

网友:
面试还要考试啊,我觉得我自己是越来越不适合干机械了,才毕业两年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
我i用力矩来分析的,只分析单根杆,因为力臂一样所以分力大小相等:G*sin60=P*sin30 结果:G=1:根3

网友:
理论力学算是还给老师了

网友:
看了楼上的大大们对第二道题的解答,我现在有点乱,我的答案是p=根号3*G,但是后边的P:G=根号3:2我实在是看不懂,请楼主与大大们把正确答案告诉我,谢谢

网友(2014-08-01):
理论的东西,工作中如不用到会很快忘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题

用虚功原理最简单,也可以一步一步受力分析,也能解决都是一样的

网友:
很厉害啊。我也要巩固下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虚位移计算比较快。受推杆的瞬心在支撑架的右铰接点o,设p点速度为v,则受推杆的角速度为v/po,那么两个杆 ...

N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功原理。推导的应该没错。

大侠,此处sita 是什么参数, 第一个和第二个公式没有看明白,能否讲解下?

网友(点评):
θ是斜杆与水平线的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