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一个厚50mm的材料上打直径1mm的通孔

楼主(2014-04-10):
如题,材料是AL 7075     整体大尺寸是30x30x50   还有能不能打斜孔,用什么方法加工好
下面有图

网友A:
高速电火花

网友:
俺觉得有难度啊

网友B:
不知道你具体用途,整体做感觉有难度。条件许可的话,分成2快做,再合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电火花

同意!7075可以搞定。可以斜孔。

网友C:
激光,电火花都可以,不过会有变质层。也可以钻出来,不过不知你要干嘛用的。如果要求不高,过气或是水的,两头钻,贯通。一端也可以钻,反正越深,成本越高。

网友D:
楼主,钻这个孔,直接用钻头钻也可以做到您的要求的;不过很费时,再一个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包括钻头的修磨、切削液的添加等等;钻斜孔要注意很多细节的,首先,你得明白钻头直接钻到斜面上去是不行的,所以,可以用錾子錾个小平面然后钻下去或者铣个小平台钻下去,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了;其次,用什么工装钻斜孔,或者直接搭角度钻孔。
其实,我想问下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即使双面钻孔的话,要知道垂直度偏的厉害;还有这样设计有改进的余地吗,可以变成两个板子拼起来的结构吗;还有这个孔的结构如果仅仅是通道作用,为何不可以设计成台阶孔的形式?

网友:
电火花穿孔

网友E:
先用电火花打个底孔,0.7-0.8左右,然后用铰刀分两面去除重熔层,大概5丝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具体用途,整体做感觉有难度。条件许可的话,分成2快做,再合起来

必须是一体的,因为这是高精度抛光用的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电火花打个底孔,0.7-0.8左右,然后用铰刀分两面去除重熔层,大概5丝

斜孔不是通的,而且直通孔也是分阶的,铰刀能搞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电火花都可以,不过会有变质层。也可以钻出来,不过不知你要干嘛用的。如果要求不高,过气或是水的, ...

要求不高,只是通水,能保证连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钻这个孔,直接用钻头钻也可以做到您的要求的;不过很费时,再一个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包括钻头的修磨 ...

只是超高精度磨头,要保证下面的平整与光滑度,所以不能分体加工,也不能铣小平台

网友(点评):
直接钻也可以的,不过容易崩刃。。。

网友:
这个用高硬度冲头挤压应该可行。

网友:
特种加工好多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