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没上过胶的普通圆柱头内六角螺钉,能二次使用吗?

楼主(2014-04-10):
请帮忙回答,谢谢!

网友:
只要没有损坏,过了胶也可以用的。

网友:
机牙螺钉主要看螺牙 牙尖部分有无受损,没有的话可多次使用。
自攻螺钉就不行。

网友:
可以使用,自攻螺钉也可以多次使用

网友:
这个自己把握吧,使用环境,损坏程度,你的要求都考虑下,如果是不重要的地方,怎么都能用,要求高的地方,就用新的吧

网友:
自攻螺丝别重复使用,毕竟对锁件的孔径已破坏,容易造成螺钉拉拔力不足,后续失去紧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