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2CrMo调质后硬度HRC34以上如何加工

楼主(2014-04-10):
求助   42CrMo调质后硬度HRC34以上如何加工。
客户要求调质后硬度HRC34 以上进行车削 滚齿,精度要求还要高  现在普通车床能否保证加工质量跟效率  采用何种刀具~
请各位帮忙

网友:
HRC34很好加工啊!
我以前是用YT15的

网友:
就是磨刀的次数多一点

楼主:
主要是这个工件有3段圆弧过渡,客户对这个要求比较高  普通的刀具不能保证效率,加工一次一个轮廓

网友:
余量少一点金属陶瓷刀片精车,推荐ns530刀片

网友:
车比较好处理  滚齿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34的硬度是偏高,但还不至于加工不了。就普通的床子,余量尽量留少点,多磨几次刀。

网友A:
看下我的图纸,首先HRC34真不算高,其次我们的图有这样的规律:HB硬度调质达到,HRC硬度淬火达到,单从这个套来说,留磨量再高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工件有3段圆弧过渡,客户对这个要求比较高  普通的刀具不能保证效率,加工一次一个轮廓

yt726    w2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我的图纸,首先HRC34真不算高,其次我们的图有这样的规律:HB硬度调质达到,HRC硬度淬火达到,单从这个 ...

你的零件好加工,如你所说是正解。
楼主说的是车..不是磨。

网友:
楼主,我这两天也在车你那种料,轴径是270,硬度应该比你的还高一点,我是用数控车刀,粗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