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对材料的选择很迷糊,求助

楼主(2014-04-10):
各位大神:
             小弟刚参加设计不久,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对材料的选择很迷糊,只知道我们公司常用的几种材料45c.塑钢。电木。铝材。亚克力。所以选择铁材料时,不知道怎么搞,是否那位大神有相关的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
好多零件的材质都可以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查到的

网友:
公司内部只允许用几种材料,一般也是行业内的常用材料
金属件:SPCC,DC01,45#,Gcr15,SUS304,316等等
塑料件:PC,PA,ABS等
有色金属:T2,铝合金,锌合金

网友:
多请教老师傅,多看看机械手册

网友A:
我觉得其实搜集一下公司内的图纸,看看什么类型的零件,用在哪个位置,按照功能分分类,统计一下用的材质,基本就差不多了。先比着用,做做力学分析验算。再现场做做加工装配,了解材质的热处理,加工性能,弹性韧性刚性特点。有比较才能看得出差别。
然后找找设计手册和材料手册,里面材质的介绍上有一栏,典型应用。然后再看看你做的零件跟这个典型零件用途是否一样,要求如何。

做设计,也是先模仿后创新。模仿要有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其实搜集一下公司内的图纸,看看什么类型的零件,用在哪个位置,按照功能分分类,统计一下用的材质, ...

高手啊

网友:
只能靠老师傅教了

网友:
看你做什么行业了,一般都只用到你熟悉的那几种,当解决不了问题时才考虑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