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的线膨胀系数是多少?

楼主(2014-04-10):
Q345的线膨胀系数是多少?

网友:
建议楼主先去准备个固定长度的Q345,然后给予做温度变化,待其内外恒温后再去测量温变后的长度,最后再计算下就可以得到 Q345的线膨胀系数。

网友:
1.2E-5

网友:
谢谢了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

有再具体些的吗?16Mn

网友(点评):
属于碳钢